请教三相功率计算

楼主(2008-11-28):
请教你一个关于三相负载功率计算的问题,我现在这里有两台180KW的UPS,两台分别承受负载的一半功率,两台用电电流如下:第一台:A相103A B相85A C相80A 第二台A相65A B相75A C相70A 我用P(功率W)=√ ̄3×V×I×功率因数计算的,但UPS显示的有功功率为第一台55KW,第二台有功功率52.5KW。但我算出来把三相功率相加后比显示的多一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不  知道你具体是 怎么算的

楼主:
我是先算的每一相功率在相加的,请问这样对吗?该怎么算,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  知道你具体是 怎么算的

网友C:
UPS显示的功率是对的,我算了一下你提供的第一台数据是对的,第二台数据有点问题,按你提供的电流应该在39KW左右。

网友B:
具体的计算公式传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S显示的功率是对的,我算了一下你提供的第一台数据是对的,第二台数据有点问题,按你提供的电流应该在39KW左右。

请指教用的公式和方法,功率因素取多少啊,其他类型的也是这样计算嘛?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先算的每一相功率在相加的,请问这样对吗?该怎么算,请指教,谢谢

你每相又是怎么算的.P=√3UICOSα是不可以算一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我是先算的每一相功率在相加的,请问这样对吗?该怎么算,请指教,谢谢

你每相又是怎么算的.P=√3UICOSα是不可以算一相的

谢谢杨小伟老师,请问用什么公式计算,怎样算,功率因素取多少?请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请高人赐教

网友D:
每相的功率是:相电压乘电流乘功率因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引用 楼主:我是先算的每一相功率在相加的,请问这样对吗?该怎么算,请指教,谢谢

你每相又是怎么算的.P=√3UICOSα是不可以算一相的

谢谢杨小伟老师,请问用什么公式计算,怎样算,功率因素取多少?请各位高手赐教

算一相就用相电流乘相电压.相电压是多少,线电流是多少.要看你的电路是怎么接的.再考虑功率因素.你的负载应该是星接,不平衡负载.

相电流是等于线电流.相电压应该是220V.有感性负载要考虑功率因素

网友E:
根据你提供的两组电流和第一台的功率,第二台应是43KW,要么你再去重新测一下两组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