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问题

楼主(2008-11-28):
请问各位大虾,前几天在一个现场安装变频器以后,发现用户处功率因数表超前为-0.85,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情?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没有人知道妈?

网友A:
不太可能吧3

cos(x)这个值不可能为负数,这个角度   还能到三,四象限吗 ?

功率因数表有正负之分吗 ?不懂。疑问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吧3

cos(x)这个值不可能为负数,这个角度   还能到三,四象限吗 ?

功率因数表有正负之分吗 ?不懂。疑问中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电流超前电压波形,功率因素就会为负。

我怀疑这与变频器对电网吸收功率的电流波形有关,因为变频器吸收电流的波形是非正弦的。

楼主:
石工说的对,其他动力设备开起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5楼的话:电流超前电压波形,功率因素就会为负。

我怀疑这与变频器对电网吸收功率的电流波形有关,因为变频器吸收电流的波形是非正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