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4xp型的plc接电源时,分不分零线火线。

楼主(2008-11-28):
如果零线,火线接错了,会怎么样。

网友A:
交流电源的话,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B:
安全期间,最好区分一下,按照接线提示接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全期间,最好区分一下,按照接线提示接线。

网友D:
一般问题不大 分开更好。

网友E:
呵呵;只要接AC220V就可以工作,不过使用单个开关的话,一定要接到火线上;

网友F:
为了不影响正常和故障发生,建议按标准接。有可能造成程序错误的可能。

网友G:
交流电随便接,没问题的

网友H:
交流电,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I: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啊,呵呵,不过,我觉得,做电气的只要根据说明做事情就可以了啊

网友J:
最好按人家说的来,不然造成啥损失人家可是不管。

网友K:
建议楼主去读下初级电工培训班

然后玩PLC

网友L:
没有关系,交流电进plc之后要整流的。不管怎么接影响不大

网友M:
12楼的说话没素质,谁不是一点点学习的啊

网友N:
没有关系的,支持13楼的

网友K:
14楼的

我强烈鄙视那种做人不踏实

走都没学会就想跑

一点点学总得有先有后把

做技术,有捷径可走吗?

网友O:
模块上已经灵活线已经标的很明确了。你只要按模块标注接线就行,不可能接错啊!!

AC,N模块上有

网友P:
最好按标准接,比较安全

网友E:
呵呵;对于PLC没有什么关系;

但单触点开关断电时可能会触电;

网友Q:
问题不大,但是最好区分零线和火线,检修安全考虑

网友R:
不管有没有问题

最好还是按照上面的提示来接线

不都给标明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工程是不能马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