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系列的,最后3个远程站没有连,原来的配置和变量需要改吗?

楼主(2008-11-28):
PLC是Unity系列的,CPU是67160,下面带8个远程站,由于工程的关系,最后3个暂时还没有安装通电,不能连同轴电缆,现在阶段只用前面的子站,请问这样的话,原来做好的配置需要把后3个子站删除掉吗?对应与这3个子站的标签变量要删掉吗?我直接把终端电阻前移,程序不动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A:
不用删掉的,但是CRP上的通讯灯会闪烁,但不影响你调试。

网友B:
那就删除那三个站   配硬件又不麻烦  变量不用变 把分配地址先搞大一点  变量就先当内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