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是否会造成低压断路器跳闸?

楼主(2008-11-28):
雷电是否会造成低压断路器跳闸?

昨天晚上和朋友聊天,朋友说起这个夏天他们电房低压变压器进线断路器在打雷的时候会跳闸。
断路器型号有ABB,F系列、ME、DW15-1000三种,请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大家给参谋参谋啊!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朋友用的是欠压型低压断路器,打雷时跳闸不是断路器问题,是外线高压线路瞬间闪断引起欠压导致低压断路器动作。

楼主:
外线高压线路瞬间闪断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2楼分析的对,我们也常碰到类似的问题,后来把欠压脱扣取下了

网友C:
学习了,留个脚印,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留个脚印,顶一下

哈哈哈老兄留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分析的对,我们也常碰到类似的问题,后来把欠压脱扣取下了

网友E:
留个脚印,顶一下

网友F(2009-06-18):
会导致脱扣现象,但可以加入防雷装置

网友G:
         可以加防雷装置。

网友H:
2楼分析的对,我们也常碰到类似的问题,后来把欠压脱扣取下了

--------------------------------------------------------------------------------

网友I:
引用 网友B:
2楼分析的对,我们也常碰到类似的问题,后来把欠压脱扣取下了

很多欠压都不用,不知道厂家为什么还做,

楼主:
不用客气

网友J:
这是在闪电时线路系统中产生了瞬态浪涌电流,对断路器产生了误动作

网友K:
同感!学习了,留下脚印。

网友L(2009-08-03):
我也遇到过两次!!!!!

网友M:
应该是欠压脱口器的缘故,若跳闸对设备反而不利的话可取下,采用地低压延时保护装置。

网友N(2011-05-12):
请那位高手指点下!感激不尽!一台设备上用的是两相电源,以前用了一个三相断路器,用了一段时间后跳闸的不行了,以为是由于三相断路器工作时三相不平衡坏了,就买了一个两相的换上,结果一送上级空开,马上就跳开,而且下面是没有接负载的。请高手帮帮忙,怎么排除,让他正常工作!

网友O:
雷电压引入电力系统无论是高压还是低压断路器都可能跳闸,关键是你的避雷系统是否足够有效?雷电压是否窜入你的电力系统中了。单纯说雷电是否就会造成跳闸没意义,这个问题任何人也只能说是“有可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