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故障

楼主(2008-11-28):
光纤传感器(FS-T1)通过光纤连接探头,探头装在放大镜上.出来形成光点照在目标物上,近来发现光点亮度不够没有以前亮,我擦了放大镜,依旧.FS-T1能否调节亮度?应该如何解决亮度问题?是不是光纤传感器出来的光是不能调节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
这个我不懂,但是我对这个还是蛮有兴趣的

楼主:
有谁知道能否告诉我或回贴

网友B:
光纤是否有 被折的地方不能折90度,还有要区别颜色

网友C(2008-12-31):
有多种可能性:

1. 产品使用了多长时间?某些产品使用时间久了发射器性能下降,会导致过暗
2. 检查光纤,是否有弯折,光纤头尾端是否有灰尘,需要重新切割(如果是塑料光纤)
3. 你所谓的光点亮度下降是否移位这检测距离比以前短?(同样的设置前提下)
4. 通常有些产品不同模式下光斑亮度是会不同的。
5. 此外考虑到节能效果,比较大的厂商也会通过脉冲调整设计降低实际工作时发射器能量,即光斑暗。设定模式下发射频率高,光斑亮,便于设定。但不会影响检测距离。
...
关于FS-T1的功能建议你咨询他们的工程师,或查阅他们的手册

网友D(2009-02-19):
有多种可能性:

1. 产品使用了多长时间?某些产品使用时间久了发射器性能下降,会导致过暗
2. 检查光纤,是否有弯折,光纤头尾端是否有灰尘,需要重新切割(如果是塑料光纤)
3. 你所谓的光点亮度下降是否移位这检测距离比以前短?(同样的设置前提下)
4. 通常有些产品不同模式下光斑亮度是会不同的。
5. 此外考虑到节能效果,比较大的厂商也会通过脉冲调整设计降低实际工作时发射器能量,即光斑暗。设定模式下发射频率高,光斑亮,便于设定。但不会影响检测距离。

网友D:
光的 强度取决与放大器;与光纤本身关系不大;选个有聚光镜的光纤就不用放大镜了

网友E:
北京国电中自电气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工业热电偶、热电阻、双金属温度计、温度变送器、信号隔离器、隔离式安全栅、 温度远传监测仪、压力表、压力变送器、智能数字显示调节仪、电量变送器、智能电力监测仪、无纸记录仪、液位计、电线电缆、汇线桥架,有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TEL:01068651027/68657218 FAX:010-68660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