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主程序中的变量能否和子程序的相同,此变量如果是全局变量呢,

楼主(2008-11-28):
plc主程序中的变量能否和子程序的相同,此变量如果是全局变量呢,

网友A:
对于1来说,可以相同,因为他们的作用域不同,如果是全局变量,那么还怎么会存在主程序与子程序中都可以建立相同名的全局变量这种说法呢?

网友B:
如何定义全局变量,我听说了N次了,就是不明白,是不是就是MW之类的地址呢?如果不是是从程序里面建立的,就不是全局变量吧

网友C:
高级语言可以相同,这PLC要看什么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