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加热器,接星形接法与接三角形接法功率相差多少

楼主(2008-11-28):
相同的加热器,接星形接法与接三角形接法功率相差多少,是根号3倍还是3倍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加热器?

楼主:
电炉电炉
电炉
电炉
电炉

网友B:
根号三

标准答案,,,,,,,,,,,

网友C:
应该是3倍 P=U2/R

网友D:
星接是角接的三分之一

网友E:
根号3倍。是电压比的关系

网友F:
请说是根号3的人写出计算公式和过程。i

网友F:
请说是根号3的人写出计算公式和过程。不要人云亦云。

网友G:
P=√3UI.电加热路器看成纯电阻负载, 式中I(线电流)星接的只有三角接的1/3.

所以P三角=3P星

网友H:
我个人认为。不管你是三角。还是星角功率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I:
在线电压一定时,角接是星接功率的三倍.肯定

网友J:
个人认为角接比星接的要大,这是一定的,实际测试的,差接近1。7

网友K:
应是根号3,星形接法每组是220V电压,三角形接法每组是380V电压,而它们的电阻不变。

网友L:
你的加热器是三相电啊?

很多加热器都是单相的吧,即使你看着是三个接脚,也是有一个火线,一个零线,一个地线吧。

楼主说说是不是三相啊?

楼主:
回楼上,电炉的加热功率挺大的,一般几百个千瓦,所以一般都用三相电

网友M:
根号3倍因为同一负载星接时相电压220v,角接时相电压380v。

网友N:
个人认为是一样的

网友O:
3 倍,如果你的加热器不烧的话

网友N:
纠正刚刚说的   把这个问题转换成电阻串并联的模型 应该就好解决了   以前教科书上就是这样讲地 具体相差多少算算看

网友P:
是三倍关系。同星三角启动一样。

网友N:
怎么算的  有高手帮帮忙吗?

楼主:
我认为是三倍,电压根号三,电流根号三,所以功率就差三倍了

网友Q:
3倍啊 。。
这个好像很好算的 。。。。

网友R:
电压平方的比值,应该是3倍

网友S:
题目有点不清楚,只能相同功率而电压不同才有二种接法,而同一种加热器不可能有二种接法。

网友T:
我们做个假设,有3个220V1KW的电炉丝,使用星接法,接在3相380V电源上,每个炉丝发热功率为1KW,合计发热3KW。
使用3个220V1KW电炉丝,三角接法,接在3相380V电源上,发热就多拉?????????????????????

网友T:
融化完蛋!

使用380V炉丝用角接,使用220V用星接,才是达到额定功率。380V炉丝用星接,每个炉丝电压为220V,功率变成原来的1/3。

网友U:
勃龙工控说的对,

支持一下!

网友V:
我来宣布正确答案

不管是星型还是三角型

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整体的用电器

接的都是380V的电压

就不能再去管什么线电压和相电压了

不同的是电流

差根号3倍

也就是功率差根号3倍!!

而不是3倍

不信的可以设计测下

网友W: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是三倍,电压根号三,电流根号三,所以功率就差三倍了

正确

网友R:
本题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三根电阻值相同的电加热器,不考虑其电压承受能力,在星型接法时可以看成是并联接在220V供电回路上,三角形接法可以看成是并联接在380V供电回路上,通过计算可以看出应是3倍

网友X:
同意楼上,  功率角是星的三倍;

凡是说:   "一样"/"根号3"/ 还要加强学习,因为常识还不明白

网友Y:
功率啊,一样的吧。没变化。

网友Z:
应该是3倍。根据P=U2/R 星形接法电压220V,三角形接法380V.而每一个加热器电压和电阻都是一样的。所以是电压比的平方3倍。

网友U:
基础东西阿

不是高科技

网友V:
要骂人了

怎么豆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AA:
是三倍,星形连接时,电炉丝两端电压220,三角形连接,电压380V,P=U2/R

网友U:
引用 网友V:

要骂人了

怎么豆还是不明白啊?

不是我们不明白,只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网友AB:
是三倍,同意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cgy918 X积分:634
帖子:592注册时间:2008-2-19 15:08:00 40楼 回

网友AC:
不管你是三角。还是星角功率都是一样的。

网友AC:
300w,就是300W,什么接法还能变了

网友AD:
引用trf5829 的:300w,就是300W,什么接法还能变了

 前提:三个加热元件是相同的阻抗。

  在对称三相正弦交流电路中,元件作星形接法时各元件所承受的电压只是三角形接法时的√3分之一。所以,它们所消耗的电功率就只有三角形接法

时的3分之一。反过来说,元件作三角形接法时各元件所承受的电压就是星形接法时的√3倍,则它们所消耗的电功率就是星形接法时的3倍。

网友K:
应该是3倍,P=U2/R,式中U为220或380,R不变。

网友AD:
引用11楼aibatj 的:我个人认为。不管你是三角。还是星角功率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用19楼“行云168” 的: 个人认为是一样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用21楼“行云168” 的:纠正刚刚说的 把这个问题转换成电阻串并联的模型 应该就好解决了 以前教科书上就是这样讲地 具体相差多少算算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用23楼“行云168” 的:怎么算的 有高手帮帮忙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用43楼“trf5829” 的:不管你是三角。还是星角功率都是一样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面几个帖子是对以上几位网友的回复:

网友AD:
  三端网络与二端网络不同,教科书把三端网络称之为“复杂电路”(这个“复杂”只是相对前面讲的串并联电路的“简单”而言的)。

网友AE:
呵呵,有高手出来看看啊,给个好的方案啊

网友AD:
  引用楼主的:相同的加热器,接星形接法与接三角形接法功率相差多少?

---------------------------------------

  答案:相同的三个加热元件,星形接法比三角形接法功率相差三分之二。换一种说法:三角形接法的功率比星形接法的功率多出两倍。

网友AD:
  打个比方:

    问:   3kw的功率与9kw的功率相差多少? 解: 9-3=6 (kw) 答:相差6kw。 6kw是9kw的“三分之二”。

   问:  9kw的功率比3kw的功率多出多少倍? 解: 9-3=6 (kw) 6kw / 3kw =2 (倍)     答: 9kw的功率比3kw的功率多出2倍。

网友L(2009-02-27):
呵呵,好东西啊,看来大家的看法真是不一样,不过结果只能是一种。

本人认为是3倍关系!

网友AF:
本人认为是3倍关系!

网友AG:
星接是角接的三分之一

学习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U:

勃龙工控说的对,

支持一下!

网友AI:
把角接的电路等效成星接的电路,一目了然。3是对的。

网友AJ(2009-07-28):
请问高手:如果星接中缺了一项或者是电阻断了一根,剩下的该怎么计算功率呀?

网友AK:
相同的加热器接成星形和三角形的功率是相等的

不同的是电流:三角形电流是星形电流的三倍

网友AL:
又是一个瞎说的,把电气书翻开来看看不就明白了

网友AM(2010-12-22):
学习了,理论指导实践!P=U*I*1.732KW

网友AN:
工作电压是380V的话,接成Y型功率是三角型的三分之一。电压是220V,接成380V,要冒烟地。

网友AO:
我觉的什么接法对电路的功率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电压与电流吧!!!!!

网友AP:
结果应该是功率一样的吧?

网友AQ:
星接承受相電壓,如果電源電壓380V,相電壓220V,角接承受線電壓380V.220*根號3=380V

网友AR:
好东西啊,看来大家的看法真是不一样

网友AS:
引用 网友AL:
又是一个瞎说的,把电气书翻开来看看不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