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的问题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8-11-28):
大家好,请问一下如何解决静电的问题。

我这里有台粉碎机,是卫生用品行业,里面的粉碎轮直径40CM,宽度70CM,一台7.5KW2极电机带动,传动比一比一,粉碎的是木桨,由于现在天气干燥,静电好像很严重,木桨被打成粉末状以后,不会那么容易掉下来,而是有很多被吸在上面,等到越粘越多,重了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全掉下来,然后再慢慢吸在上面,再等多的时候一下子掉下来,这样的话下料就很不均匀。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把料弄湿一些不就可以了吗,或者加一个吹风机,吹下来。

网友B:
木桨被打成粉末状以后,不会那么容易掉下来,而是有很多被吸在上面,等到越粘越多,重了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全掉下来,然后再慢慢吸在上面,再等多的时候一下子掉下来,这样的话下料就很不均匀。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这跟静电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C:
没玩过,听说有用电锤锤的。

网友D:
没玩过` 建议装个静电消除器不知可以吗?

网友E:
有种叫做“电晕”的设备能消除静电!

网友F:
会那么容易掉下来,而是有很多被吸在上面,

加湿法好用。

网友G:
用静电消除器或西诺克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