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里为什么都有PLC

楼主(2008-11-28):
我最近看了一些厂家的产品说明书,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厂家的产品里面均有PLC?它不就是实现外部开关的一些逻辑功能以及一些过流过压保护吗?这些东西普通的控制器不也可以实现吗?为什么非要PLC啊?毕竟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吧。

网友A:
稳定性好些吧?再一个我认为用PLC成本应该低些啊!

网友B:
PLC不也是控制器吗,而且现在PLC的价格也并不高

网友C:
是简易PLC功能

而非PLC

网友D:
3楼正解,不过并不全面,也有直接用PLC的,还有直接用工控机的,五花八门。

网友E:
没有见过高压变频器。要有个图看看学学啊

网友F(2010-09-02):
plc性能稳定,价格现在也不是很高.

网友G:
用PLC来实现一些逻辑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PLC来实现一些逻辑功能。

网友I:
其实单片机也能实现变频器所有功能,而且比PLC的价格低很多,可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PLC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好吧!

网友J:
PLC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方便组网。

网友K:
那不是PLC,而是简易的PLC

网友L:
高压变频器是带有PLC的,我们是用的S7-200。听高压工程师说,使用PLC是用来对变频器电器柜的门柜开关,合闸接触器动作,各种状态数据进行检测处理,以及和触摸屏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