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590给速时,输出一直上升故障原因

楼主(2008-11-28):
590现场设了四个速度,在最低速开始启动时,调速器的输出一直上升变为全速输出,外部控制线路没问题,换了一块相同的一样负载的主板试机是好的,证明是那块主板有问题,急问故障原因是什么?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报警吗?速度反馈是什么方式,反馈检测开环了吧,看看有没有地方有烧的痕迹,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还有一点主板是面板的那块还是电源板呢   如果是面板的是不是参数等设置齐全吗?

网友C:
可能接线接成了速度正反馈了!

楼主:
有一点请注意,换的另一块主板是相同的负载拆下来试的,参数一样,试没有问题,不存在接错线和接反问题,

网友D:
呵呵,,那可能是板子反馈线路出问题了吧,,需要报修了,,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网友E:
现改为电压反馈试试看,如果正常的话,说明外部反馈有问题了

网友F:
改为电压反馈试过了,还是一样故障现象,

网友E:
这样的话,主板应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