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无输出问题!

楼主(2008-11-28):
用的是PMAC-PC的设备,8轴的,配有ACC-34AA(控制三台松下伺服电机—反馈环正常),外部供电(不跳E85、87、88)时;没有输出(用的是开环O命令,如#1O30等)。板子与PEWIN32通讯正常,没有报警,I变量可以上传或下载,可是现在板子就是没有输出。DAC1、DAC1/的输出为0.15和0.13V,其他输出也是一样的,供电+5V和+-15V均正常。 还有电机状态的bit3每次启动时正常,但是只要输出O命令马上就变成黄颜色的字体——Amp fault error,是哪里的故障呀?如何解决?请高手给指点指点吧!

谢谢了!!!!

网友A:
iX25怎么设置的?要先解除限位

还有就是电机要激活

还有就是不要限制最大输出IX69还是什么忘记了。

楼主:
对:pfzhu 关于

iX25怎么设置的?要先解除限位

还有就是电机要激活还有就是不要限制最大输出IX69还是什么忘记了。

设置为:I125=$C000,I225=$C004,I325=$C008;软件和硬件限位均已去除(Motor Status中都没有点亮),电机已经激活(Ix00=1);Ix69=默认值;现在有一个问题是:pin47、48、33的AMP-Enable/DIRn,总是低电平,Remove跳线E17以后并且令AMP-Fault悬空,它也还是低电平,硬件手册上说E17跳线:Jump 1-2 for low TRUE AENA(1-8),Remove jumper for high TRUE AENA(1-8)。这与去除跳线E17时pin47、48、33的状态不符呀。

还有就是如果去除E17,并且接上AMP-Fault n线(我们用的是松下的A系列伺服电机),这时与安装E17跳线相比,AMP-Fault n反而由低电平变成了高电平(13.17V左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是否该拿去检修一下?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不过卡是104的 麻烦了很久 那过去检查说dac有问题 就好了

网友C:
是从哪买的?刚买的吗?现在有个代理商被取消代理资格后,出售库存里坏的卡,充当好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是从哪买的?刚买的吗?现在有个代理商被取消代理资格后,出售库存里坏的卡,充当好的卖。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功放的故障(其输入信号为低电平,49角),将其悬空就有输出了。

请问一下:A系列的松下伺服电机CN I/F的哪个管脚与PMAC的AMP-FAULT(pin49,50,35)相连呀?是不是Servo-ready信号(pin35),我们测了一下是CN I/F的右边一排针,从上边向下边数第12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