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断电延时型星角降压启动能耗制动控制

楼主(2008-11-28):
最近看了一道例题,但是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恳请赐教!多谢

如下图:

1.按下SB2启动按钮,时间继电器KT线圈接通,其常开点闭合,—>KM3(星形)线圈接通,常开点闭合——>KM1线圈接通,常开点闭合,形成自保。

2.KM1接通的同时,常闭点断开,——>KT失电,其常开点延时断开,——> KM3(星形)线圈断开,至此星形解除。

3.KM3(星形)线圈断开的同时,其常开点断开,——>KM1线圈失电 到这一步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如果KM1线圈失电,那KM2(角形)如何接通?希望哪位明白讲解一下,再次谢过了!

网友A:
KT触点为断电延时触点

网友B:
这个图有误,应该把KM3、KM1这两个并列的常开触点下面连接起来,也就是让KM3、KM1这两个常开触点并联连接。

网友C:
这个图有误,应该把KM3、KM1这两个并列的常开触点下面连接起来,也就是让KM3、KM1这两个常开触点并联连接。 2楼说得对

网友D:
直接取消KM1线圈上面的KM3的长开点就可以了.把它直接连上

网友E:
正确做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KT触点为断电延时触点

赞同!kt是断电接通延时断开触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KT触点为断电延时触点

网友H:
严重赞同5楼的做法!!!正确

网友I:
五楼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J:
五楼说法是正确的,,老狼的图可用!!

网友K:
不同意楼上!

 KT的关断不应该用KM1的常闭~~~

网友L:
5楼“老狼”的图能工作,但是星三角启动不起作用,KM3通电后马上就又断开了,时间继电器没有起到作用,而且常闭触点SB1也应该带锁KM4才可以起作用,不然KM4没用!

Km4是能耗制动的图吗?

网友M(2009-05-20):
这个电路有优缺点吗,还有更好的吗

网友M:
这个有缺点吗、还有更好的电路图吗,

网友N:
学习了,美中不足的是老狼的图怎么不打上个红圈啊,我们初学的很难看懂啊

网友O:
我赞同5楼的图解,那是非常正确,我支持。请相信我这图是真的,没问题。OK    OK     OK.

网友P:
5楼的正确

网友L:
5楼这个星三角启动能用,时间继电器也可以用带电延时闭合类型的,或许那样更简单!

网友Q:
引用 网友L:

5楼这个星三角启动能用,时间继电器也可以用带电延时闭合类型的,或许那样更简单!

那你看看KM3如何动作,星还怎么动作!

网友R(2011-06-30):
5楼的图是可以用 KT是断电延时 KT线圈得电后 KT瞬时闭合延时打开触头瞬时闭合 只有KT线圈失电后 KT延时触头才延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