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PT100温度校验结果的计算表格

楼主(2008-11-28):
各位老师:

          现在有个问题是关于温度校验结果计算的,按照正规的PT100的校验程序进行校验后,如何对结果进行计算,如何对结果进行评价,我记得有个EXCEL格式的程序文件,把结果直接输入进入就可以了,论坛里有进行仪表校验的吗,最好把那个表格发给我,现在需要建立对温度的校验标准,需要规范的校验程序和对仪表的正确评价结果。可以联系:cyh8021@sina.com

网友A:
你说的是电阻和温度的对应表格吗?

网友B:
评价中重点的有以下几项:

1.0摄氏度的误差

2.100摄氏度的误差

3.系数的有效性

4.其它的有绝缘性能完整性等。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帖,但是我需要的不是分度表,也不是评价中的几项,而是计算用的那个表格,如何计算的,在EXCEL表格中应该有公式的,大家如果有从事这项工作的朋友请支持下,非常感谢!!

网友A:
那你要的是 从电阻到温度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C:
分度表后面有个公式。

网友B:
找一本检定规程,规程中有这个表格的。

楼主:
我有检定规程啊,我知道那上面有表格 可是数学学的不好,希望找到那个 EXCEL格式的 上面带公式的 只要输入结果就可以自动计算出表征电阻性能的数值 呵呵  谢谢大家

网友D:
我有一个软件,热偶热阻都可以查,非常方便

不知道你是否需要

网友D:
我已经发给你了,请查收

网友E:
我也有一个软件,挺好用的,也发给你!

网友F:
晕..网上..............这种软件多的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软件,热偶热阻都可以查,非常方便

不知道你是否需要

楼主:
我不确定大家是否知道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最终出的鉴定证书的EXCEL的格式,因为上面我们得出的电阻数值 需要计算出表征热电阻质量的几个指标,这几个指标是怎么得出的 计算过程应该是如何的 带公式的EXCEL是最好的了 非常感谢

网友H:
温度=(  R-100)/0.385                  R所测或输入电阻值

网友I:
你要的公式就是我上楼回的公式吧,但还要用常温所测电阻计算的结果减能测的最高阻值计算的差才对

网友J:
多学习,多了解一下,

网友K:
是不是热电偶的毫伏电压对应温度的表格!!

网友L:
我不懂,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