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中怎么读取SQL2000数据

楼主(2008-11-28):
我在FIX中的SQT,SQD都建好了,数据库中的库表和错误表也弄好了,然后在FIX中做了2个标签是AI的

为什么不显示数据啊

网友A:
SCU里的SQL 注册信息和任务需要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CU里的SQL 注册信息和任务需要配置

正解,先配SCU上的SQL

网友C:
AI,有一个“允许输出的设置”,你选中它式一下

网友D(2009-06-30):
如果IFIX软件的SCU设置没有错误的话,就是你的数据库中的库表没有写命令。

网友E:
sqd  sqt都是ifix中的数据表设置

还需要配置scu  sql配置  系统dns

sql中的命令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