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输出的转换连接方式

楼主(2008-11-28):
各位老师好:

我公司现在有一种高频加热设备,功率是15KW。

工作电压是7KV,工作电流是2A。 栅流为200-300MA。

因为一台高频加热设备要轮流给3个以上工位使用,因此与高频加热设备的连接采用紫铜管,内部通循环水进行冷却。

而与工位之间的切换是通过刀闸进行,发热量很大,与刀闸连接绝缘板很快就烧毁。而且人为操作也不安全。

为此本人想通过接触器进行工位间的切换,可是无法找到合适的接触器。我只是在市场上看到一种叫做真空接触器的,但是因为对此非常的不了解,同时也查不到相关的资料,为此请教这里的老师们能针对我的这个方案给我一些建议!

本人不胜感激!

先谢谢了。

我的邮箱:yaijn@126.com

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恳请各位老师的不吝赐教!

楼主:
接着在传2张,在次请各位老师指点。用什么方式连接可以减少热量?就像是接触器那么方便?

网友A:
不懂,期待结果

网友B:
不懂,期待结果 ....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免得掉下来。。。

楼主:
是不是俺没说明白?我想只要是接触过高频加热设备的老师们应该知道。

就是在高频加热输出的位置加一个开关,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一台高频加热设备工作时其输出的线圈是固定不动的,其连接线的中间也是没有接头的。

现在我就想在其连线的中间加一个开关,刀闸的连接问题就是其接触面小,造成发热。如果改成接触器的话,我可以把3路触点当做1路用,加大接触面积,这样不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接触面积过小的问题了。但是我们市面上的普通接触器的耐压没有7KV的,功率也没有15KW的。但是如果我们假象有一种接触器的触点位置是真空状态的话就会减小触点的氧化,减小发热。这样就可以实现一台高频加热设备给多个工位切换使用。
--------------------------------------------------------------------------------------------------------------------------------------------------------------------------------------------------------------------------

“真空高压继电器--推荐以下网址:

http://www.glvac.cn/products/HVRelays/index.htm ”

这位老师曾经告诉我用这种叫做真空继电器的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我不太明白这个真空继电器如何使用。而且价格比较昂贵。

------------------------------------------------------------------------------------------------------------------------------------------------------------------------------------------------------------------

感谢各位的帮助,我看了6楼的回复,采用真空继电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还请各位老师帮忙 。

就是真空继电器有没有国产的?进口的是在是太贵了。

请帮忙提供一些国产的厂家,本人是非常支持国产。

谢谢!

楼主:
自己在顶一下,掉下来了。

网友C:
没接触过高频设备

帮助顶起来吧

楼主:
请高手指教!!!

在顶一次!

网友D:
真空断路器一般用于高压操作,,,你说你的工作电压7KV,还用刀闸操作,,有点搞不东

网友E:
国内天水在高压上产品不错。

不一定要用高压真空接触器或断路器吧?先查一下你要改的刀闸的耐压和额定电流,看图你那刀闸好像耐压不高。

最好上传你刀闸的型号参数,依此选接触器或断路器。

网友F:
在这里电压和电流都不是主要问题,可能问题就在你    一直没有提到的频率上。

网友G:
    没接触过高频设备

网友H(2009-01-01):
不可以的,你要知道高频是从表面进行传输的,你可以看到你的设备上只要是涉及高频传输的地方都是用的铜带的,就是说截面积在这里不是主要的了,你所要做的就是增加表面积,其实高压真空接触器或断路器的主要作用是灭弧和绝缘,和频率是没有太大的联系,你可以考虑将刀闸的胶木底座换成尼龙的,我试过,我接触高频大概有3年的时间,不过现在好几年不搞了,以前公司最大的设备是80KW,用的是东芝的电子管2个,具体的型号忘记了,好象是6W一个.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你铜带的形状会影响高频的效率,震荡桶里尽量不要有灰尘。希望我说的对你有帮助,HZH108475997@TOM.COM

网友I:
试试油锓的,挺好的。。。。。。。。。。

网友J:
你用的高频电路的真空接触器可能还没有吧,你用工频的代用上去肯定是不行的哦、

网友K:
你用大电流的刀开关吗?

没有听说过你说的哪个接触器

有600A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