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控制系统如何防雷

楼主(2008-11-28):
         现在,工业控制系统已经广泛应用,如何保证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成为新的课题。为此,希望大家就工业控制系统的防雷问题畅所欲言..................

网友A:
一起学习,顶起来

楼主:
在自来水厂、石油输气站的控制系统,都有防雷接地等措施。防雷在工业控制系统中虽然占的比列微乎其微,但影响却是很大的哦!为什么总要在事后才想到呢........

网友B(2009-01-05):
大家都讲讲啊

网友C:
比较重要的场合才用防雷模块,一般的不用,成本太高。

楼主(2009-02-11):
防雷是出于安全考虑,虽然雷击有其偶然性,但由于控制系统多采用的开关量、无线通信等传输,设备本身抗电磁干扰、耐压能力有限,所以,对重要的系统和设备都需要进行防雷接地考虑。所以,成本因素其实不是制约的关键,只是现在没有出现相关的事故而已。还是那句话,现在就考虑人员、设备和系统的安全、畅顺,亡羊补牢,尤时未完。

楼主:
还有,防雷不是简单的加防雷器材就能解决问题,关键是做到规范设计、施工,按防雷、接地工程来做。

网友D:
特别是在SCADA系统中各种通讯接口处都要防雷!

网友E:
防雷主要是防感应雷,直击雷基本上防不胜防,电气柜输入输出端一般采用防雷器,像风机塔桶、叶片就要考虑安装避雷针跟、导电通道等。

楼主:
如果需要防雷,可联系我:QQ629139920 或huangtu@yahoo.cn

网友F:
防雷,主要还是一个“防”。平时看着没什么作用,关键时刻可以保护设备。

直击雷一般是防不了得,主要还是看防护对象的要求,象建筑防雷要考虑的多一些;

工业设备防雷一般是防感应雷,弱电信号经不起雷电的折腾,哪怕是感应的一点电流。需要考虑电源防雷和信号防雷,电源部分还好些。

防雷最主要的是接地做好,做好屏蔽,加装各种防雷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