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么配盘

楼主(2008-11-28):
请问大家,配盘时有什么技巧,这些技巧是从哪得到的,有这方面的书吗请大家介绍几本,如接触器的线圈,触点接线不能超过二根,握弯怎么握得又快又好,我怎么从书上找不到哪有,请大家推荐

网友A:
板前明线配盘:导线若需要弯成90度可用尖嘴钳的平口处(无纹的地方)夹住导线,然后用手用力折弯即可。

配盘的技巧我不知道,只知道配盘时需要专心致志,按照线号的先后顺序依次配线,这样可以避免漏线。

配盘需要多多练习吧。拙见

网友B:
路过,说上几句,请大家多多指教!

     现在的电器元件都是按照国际标准生产的。所以,在配盘之前一定要将图纸审核好。就是说,图纸必须准确无误,可以不用将线头做标记,但是,在设计图纸的过程中,标识一定要清楚:如常开点13  ,14   ; 线圈A1,A2  等等在图纸上表示清楚。在配盘过程中,本着先主回路,后控制回路,每接完的线路在图纸上表示清楚,复杂电路往往可以分解成几个控制过程,逐一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进行布线。线圈等的零线全部并接在一起,一次全部完成,控制火线可以一次完成,这样集中做法可以节省时间。需要注意的是配盘尽可能用软线,接头压接铜鼻,线槽尽量多,而大,这样可以将线完全装在线槽内,使配出的电柜整齐美观,方便维修。导轨留有余量,日后一旦需要改造,增加断路器,或者接触器时有地方。切不可为了节省空间,而将盘面设计的过于狭小,一方面不利于散热,更重要的是,线路难以整齐,看着杂乱无章的电柜,维修也没有头绪。我接触的都是德国设备,给我感觉最深的就是,人家设计的电柜非常整洁,空间很大,足可以进去人,柜门有通风风机,柜内的上方安装日光灯,方便光线暗的情况下维修。柜门安装折叠笔记本电脑托架,方便电脑和设备进行联机,每个柜内都安装维修插座。看看人家,想的多周全。一旦设备出现故障,我们维修起来得心应手,硬件设施非常完美。

     所以,你在配盘的过程中,尽可能想得周到些,切不可图方便,省这省那,结果,到头来维修很被动的。拿着线盘到处找插座,没有插座,还要现去接线。等等费时费力。另外图纸审核一定要仔细认真,尽善尽美,我不赞成凭想象配盘,然后现去勾图纸,结果改来改去,不是图纸乱七八糟,就是配盘搞的一塌糊涂。图纸完全没有问题后,再着手配盘,一定要仔细认真,必须一次准确无误完成。因为随着接线的数量增多,最后一次性检查线路就很困难了。对号入座,集中精力配好盘是很容易的事情。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调试过程。先控制回路,然后再主回路统控,按照自己预先设计的步骤,一步一步去试验,祝你成功!

网友C:
楼上说得太好了,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D:
2楼说的不错,控制柜接线时一定要细心,在实用的基础上力求美观大方,要留一定的余量,呵呵,我们公司有的控制柜很大方,看着很舒服,有一个就不行,接线都很难,走线更难,如果检修啊,麻烦,呵呵,所以准备修改了。

我们有两个电工,做工相当好,好多同行见了都夸好,真是很美观,看起来爽心悦目,工作时候心情也好。

接线前要根据图纸考虑好怎么放置各个电气元件,要考虑各种元件的相互影响,接线时候也要在线槽里把线捋顺了,不要弄得一堆柴草一样,看着就难受,还有就是标号一定要根据图纸来,每一个接线端子都要标号,不然以后检查线路就麻烦了;最好都用接线端子,这样看起来更大方美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太好了,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F:
首先图纸要完整,设备选型要合理,然后布局要美观, 做之前可以参考做工漂亮的柜子

网友F:
当初也想找这方面的书籍看看, 其实多练练,多看别人的柜子, 多虚心请教别人,这样进步很快, 不一定非得去找什么书籍之类的

网友G:
细心做,搞好每一个细节。走线要有规律。做好了以后搞好卫生不要留下杂物预防事故。

网友H:
我公司主要经营台湾大众、研华等品牌工控机、工控主板、PC/104、MINI-ITX、工作站等产品;同时进军航电测试领域,生产并销售高速高精度数据采集模块、多通道多功能数据采集模块、开关和数字量IO模块、激励源和信号发生器、航电测试产品(1553B、RINC429及高速多串口通讯模块)、自动化测控系统等。业务遍及航天、航空、兵器工业、核工业、电子工业、船舶工业、各军兵种、各科研院所等行业及领域。
本公司长期备有现货,价格优势突出,售后服务及时,欢迎您来电咨询,期待与您的合作!
TEL:028-68185043(张先生)
FAX:028-68187343
QQ:7864980
MSN :zwqcc@sohu.com
成都凌电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成都工控机)
http://www.atiosys.com.cn

网友I:
要理论和实践相接合。

网友I:
特别是要多动手,这样做出为的东西才漂亮

网友B:
1.在配盘过程中,为了方便维修,开关选型,最好带指示灯的,工作与否,通过指示灯非常清楚直观地显现出来。一方面便于操作,另一方面维修起来也很直观。很多故障现象可以不通过仪表测试,单单从指示灯的工作情况就能判断出个大概了,当然这是电气设计方面的技巧了。

2.尽量多用接线端子,方便测试。比如变频器输出,最好经过端子,测试电机电流,电压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