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断电保持数据

楼主(2008-11-28):
西门子断电保存数据范围(Vn-Vn)

网友A:
什么意思?200的PLC?

网友B:
可以自定义

网友C:
楼主说法应该是200的吧,在系统块里面,如下图

网友D:
从来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E:
楼上的图一幕了然,显示的很清楚

网友F:
是S7-200,可以看出来的啊

网友G:
可我用过3楼那个方法不行啊?

断电数据就没啦啊?

网友H:
保存不了多久的。。5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