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写芯片的数据啊、、

楼主(2008-11-28):
我有一片24C02芯片可能是里面的数据乱了  请问怎么恢复里面的数据啊

网友A:
电子市场有卖24C系列读写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子市场有卖24C系列读写器的

网友B:
24系列的POM如果数据出现错误要恢复必须用原数据拷贝,如果才编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子市场有卖24C系列读写器的

没说完,24系列的POM如果数据出现错误要恢复必须用原数据拷贝,如果用编程器直接修改数据如果不是设计人员难度是很大的。

网友C:
恢复数据要原文件的。

网友D:
对:高手888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子市场有卖24C系列读写器的

没说完,24系列的POM如果数据出现错误要恢复必须用原数据拷贝,如果用编程器直接修改数据如果不是设计人员难度是很大的。
内容的回复:胆子放大,只有做了才知道难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