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机会不会出现短路现像?

楼主(2008-11-28):
请教下  一台新电机配一台控制箱,当我把起动按钮按下接触器吸合,与此同是控制箱总开关就掉闸,由于我当时没有好的万用表我只有一个数显万用表而且都是好差劲的表,我用20K的电阻档测三相电阻均为0,请教下出现这个情况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需要你提供电动机的功率,以及所谓的总开关的容量,以确认是否是由于启动电流过大引起的跳闸!!!!!!!!测电阻的挡选的太大了,功率越大的电动机阻值相对越小!!!!!!

网友B:
是不是空开小啊,用万用表20K档太大如果电机功率较大,测不出确切的电阻,控制箱肯定没有问提吗

网友C:
应该不会,你看看.电机接线端子.接线对吗.电机的线圈电阻很小的.你的量程大了.

网友D:
电机的线圈电阻很小的.你的量程大了.

网友E:
有短路的地方,过载跳闸需要一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