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透露什么本质?

楼主(2008-11-28):
有一天晚上,手机在线充电时,液晶电视是用遥控关机的,突然手机屏点亮、电视也自动开机。是电网干扰的问题吗?电压波动也能这样吗?

网友A:
天外飞仙,,,,,,,,,,,

网友B:
是不是手机接收到来电的信号干扰造成的?如果你留心会看到手机在通话时会在电脑或电视屏幕上出现条纹状干扰。

楼主:
与电结缘说的我知道手机对显示器有干扰,但当时手机没有来电。还有一次电视也是自动开机的,当时没有手机充电。会不会这个电视电子电路质量不过关?

网友C:
有可能是电视机的原因。。

网友D:
第一次听说,谁给个权威的解释啊。

网友E:
应该是电视机的质量问题,手机的来电只会给电视机造成干扰纹波和干扰条,不会造成自动关机或别的什么。

网友F:
意外加偶然,手机不可能启动电视机。电视机有毛病加上那是手机来电话了

网友G:
电视机问题.

我的本本情况可能和你差不多.

每当我的日光灯启动时.鼠标就动不了.拔了重插又正常了

网友H:
有可能是电视机有问题,再一个可能是你家总电源不知什么原因断掉后马上又接上了,于是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I:
偶然现象,巧合

网友J:
还真有这种情况啊?奇怪!

可能是你的电视和手机质量不好吧,还真没遇见这种情况,估计是个谜案。

难道是干扰?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还真有这种情况啊?奇怪!

可能是你的电视和手机质量不好吧,还真没遇见这种情况,估计是个谜案。

难道是干扰?

网友L:
有可能是手机信号频率与你的电视遥控频率相近吧,干扰应该是祸手只是我的猜测

网友F:
楼上的搞笑吧!手机信号频率与电视遥控频率相近?

网友M:
我也认为是当时的手机和电视机的接收频率相同导致的

网友F:
那你最好查查电视红外遥控的原理!基础知识啊!

网友N: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灵异事件?

网友O:
你的时运实在太高了。

网友P:
不可思议,既有电磁干扰又有红外干扰

网友Q:
没什么的,正常的电压波动都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网友R:
我遇过一次,20瓦的日光灯,用镇流器的那种。它一开电脑就重起。后来换了个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