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怪现象

楼主(2008-11-28):
一台 台达B 5.5KW通电显示GFF,模块和霍尔全部卸下仍是一样。控制继电器和风扇那块小板不加就正常,请问是何原因,还望各位指点迷津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A:
呵呵,.控制问题啊.换一块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控制问题啊.换一块试一下

 换一块故障依旧

网友B:
接地保護:
確定IGBT功率模組是否損壞
檢查輸出側接線否絕緣不良
保險絲故障:
更換保險絲
確定IGBT功率模組是否損壞
檢查輸出側接線否絕緣不良

网友C:
俺没遇见过这个现象  等待答案

网友D:
楼主好了吗,什么原因,我这也有一台F的,上电就报,复位不了.

网友E:
我可以修好QQ505163791

网友F:
庄工:你好,搞好了没有啊?我公司也有一台VFD-F的,11KW的也是上电报GFF的,我徒弟万里长城搞不好,明天我搞下

网友F:
庄工:你好,搞好了,是7915BT性能不良引起,换了就好了的,7915BT坏导致为TL074I和电流互感器供电的二只100UF的电解电容有一只没有电压,从而上电报GFF接地故障

网友G:
电容你有没有换过啊,换了试试看f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机子已经搞定,是供电给电流互感器的一个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