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输出问题

楼主(2008-11-28):
各位大虾,请问我的y6是吹气1s输出,但是在这1s中有时不是持续输出,中间会有一次间断,即吹气两次,请指教!

网友A:
没见程序就能找出原因绝对是高手。

网友B:
没程序看,也不知道是具体什么PLC,不好断定

网友C:
1S的时间,间断一次就是0.5s能看出来吗。我想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输出了两次。

网友D:
把程序整出来看看,也许能帮你!

网友E:
把程序给我看看..............................

网友F:
把程序贴到网上让大家看吧。

网友G:
看了程序才好分析是是什么问题啊 ?

网友H:
听偏那眇眇世间轻飘送乐韵,人独舞乱衣鬓……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兜兜转转……

网友I:
那你看看输出的灯也是那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1S的时间,间断一次就是0.5s能看出来吗。我想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输出了两次。

你说的很对,我设置0.5s就只输出1次,而1s就会有两次输出,中间有中断。

楼主:
程序是ld m16    ldi t40   out y016   PLC是三菱FX1N

网友J:
这个应当是程序内有问题了;检查是不是程序有双线圈输出;

网友K:
没说清楚,没听明白,不知道程序,无法建议。

网友L:
就是有点没有听懂意思的,0.5S和1S你也能分的出,靠感觉吧

网友H:
因为你的M16接同时间为大于两倍的T40时间.

所以M16接通一次过程中T40已经自复位了一次,然后又从新计数一次.

假若你M16一直接通的话.还会一直间断地吹气呢.

网友M:
没见程序就能找出原因绝对是高手

网友N:
你的要求是1s钟输出2次吗?还是有时两次有时一次?

网友O(2009-01-21):
引用 网友H:

因为你的M16接同时间为大于两倍的T40时间.

所以M16接通一次过程中T40已经自复位了一次,然后又从新计数一次.

假若你M16一直接通的话.还会一直间断地吹气呢.

同意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