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配方数据存储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请问,如果我想把某个数据存到触摸屏中,以便下次打开触摸屏时该数据还显示上次输入的数据,而不发生变化或产生随机值。

这个数据的设备地址是不是用RW类型存储?

我用RW类型存储,它有时候的确会显示上次输入过的数据,但是有时候会出现问题:重新下载过程序后这个值会变成一个随机值,而不显示上次存过的值,该怎么办呢?

向高手请教,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就是用配方数据,有的是存在SRAM区的,有的可存在CF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就是用配方数据,有的是存在SRAM区的,有的可存在CF卡中

您是说用RW数据类型吗?还有什么时候用RW什么时候用RWI类型呢?

网友B:
随便找个别的地址,用其他方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