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信号分离

楼主(2008-11-28):
我有一个小伺服,伺服上有一个小的编码器,编码器上输出的是3.5V的ab相信号,现在我想把这对AB相信号分离一路出来,用plc来计数。我发觉原电路很敏感,在分离时,只要有一点外部干扰,原来的小伺服就会出错!所以,我试了光藕的方法,没有成功(只用了光藕,没有加电阻及电容,不知是不是有影响),又有朋友介绍说用2631,我不太用的来,请会的朋友给我画个图,最好是与PLC连接的图也就一并画出,PLC是npn输入。如果你有更好的其它的办法,那是再好不过了,请注意,原电路不知对AB相信号的输入是不是有什么电流反匮什么的,总之,外部一点点干挠,感觉都会影响原电路!请发于我的邮箱2002MUGONGBAN@163.COM,如果你还需了解更多细节,比如说原电机系统电路图,请联系我!谢谢!真心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A:
可不可以先进PLC再由PLC输出呢,个人想法,网高手指点

网友B:
首先要知道旋转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什么信号,多数为差分输出,还要知道接受是什么信号,一般情况下,可以接几套

网友B:
同一个问题,问了多少次?这样下去没有人回答你了!!

网友C:
将原始信号接入两个小型高速可控硅的控制端,然后将输出的信号分别用于伺服定位和PLC高速记数器端口.我这只是一个设想,不知道在现实中能否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将原始信号接入两个小型高速可控硅的控制端,然后将输出的信号分别用于伺服定位和PLC高速记数器端口.我这只是一个设想,不知道在现实中能否实现.

你太有才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再回答你一次:

首先要知道旋转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什么信号,多数为差分输出,还要知道接受是什么信号,一般情况下,可以接几套, 我用过不知多少套了!好得很!没有发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B:
试一下,看看咋样,输出选一种即可,推挽也可以,保证不会影响,注意,限流电阻,不能进入开关状态的话,要再次上拉,建议选在B

网友B:
可以QQ上聊一下吗?qq:7131169 =============OK

网友D:
只用了光藕,没有加电阻及电容,那不就将信号钳位到1.2V左右?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基本解决,虽然没有一位朋友直接给我解决了问题,但却给我了很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