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楼主(2008-11-28):
我现在想通过西门子200的CP-243把亚控组态王和PLC连接起来,通过组态王观察记录数据.但是试了很多次都没有连上,请教应该怎么去设置.谢谢

网友A:
加一个pcaccess软件试试看

网友B:
1 亚控组态王有装243驱动,2 PLC要下载以太网向导程序   3 IP地址要对应

网友C:
直接用PCPPI就行了,那还用的着加一个模块

楼主:
现在是端口太少,就是想通过CP-243增加通道,PLC的向导设置好了 IP也是对应的,驱动那天装了 不知道装上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