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滑差调速器的维修与改进

楼主(2008-11-29):
对滑差调速器的维修与改进

转差调速尽管效率较低,精度较低,特性较差,能耗较高属于淘汰技术。但因为造价较低,维修简便,结实耐用,安全可靠,还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调速方案。

1、转差调速的原理从略。

原理图如下:

从图中可知,调速器由可控硅主回路,给定电路,测速负反馈,同步、移相、触发电路,保护电路等环节组成。
可控硅主回路:采用可控硅半波整流电路。由于激磁线圈是一个电感负载,为了让电流连续,因此在激磁线圈前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D1)。
给定电路:220V电压经变压器变为27V经过整流、滤波、稳压后,成为24伏稳压给定电源, 从电位器W3 中点取出电压作为给定信号。
测速负反馈电路:测速发电机三相电压经D6×6桥式整流、C5滤波后成为随调速电机的转速变化而成线性变化的直流电压,从电位器W2中点取出反馈电压,作为速度负反馈信号与给定信号相比较。
给定信号与反馈信号的差值作为控制信号控制同步、移相、触发电路的输入控制信号。
同步、移相、触发电路:由电源变压器副边40V交流电压经D4整流,电阻R3和稳压管WZ1削波后,首先作为同步信号,同时作为移相电源与触发电源;由R5, R6晶体管G 2 与C2 构成移相电路,晶体管G 2 、 R6受控制信号的作用,提供正比例的充电电流到C2,,使得C2电压缓慢上升、延时,等达到成为单结晶体管G1峰点电压时,单结晶体管G1在负阻性作用下瞬间导通对C2 放电,给变压器初极一个激励信号,从脉冲变压器副极出来的信号经过整流限流,成为晶闸管的触发信号。C2放电后,晶体管G 2恢复,直到C2再充电至峰点时,再放电…….这样脉冲变压器就会发出一系列脉冲电压。这种电路比较简单,可靠性高,调整容易,温度补偿性较好,受温度影响小,移相范围能达到160°左右。
保护电路:
1、 主回路的保护装置:用熔断器(RD)进行短路保护,用浪涌吸收器(RV)进行交流侧浪涌电压保护,用阻容吸收回路(C1R1)进行元件侧过电压保护。
用D7限制控制电压保护三极管基极电流不会过大,用D8防止三极管基极反向击穿。
3主要故障
3.1,调速器失控,转速不能调整,速度直接上升到最高速。
原因分析:
3.1.1反馈信号丢失,如电位器调得过小,烧断,反馈发电机烧坏等。
3.1.2晶闸管击穿,直通。
3.1.3三极管击穿,或者特性变差漏电, 这种可能最大。
3.1.4电容C2,失容,或容量变小。
3.2,速度不能上调
原因分析:
3.2.1给定信号丢失,比如电位器烧坏,接触不良;
3.2.2限位二极管烧坏短路。
3.2.3 C2,电容击穿短路。
3.3速度不能稳定
原因分析:
3.3.1三极管特性变差。
3.3.2电容器特性变差。
3.3.3单结晶体管特性变差。
3.3.4,反馈调得太小。
3.3.5电位器接触不良。
4、改进措施:
虽然我们通过更坏损坏元件就可以使调速器恢复到原始性能,但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样始终不能根除这些毛病。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对原电路进行改进。
4.1原电路失误分析:
4.1.1 C2,延时电容太小,只有0.1微法,这就使得充电电流太小,不能有效的避免三极管漏电流的影响,使三极管工作在不稳定区,从而造成控制根本上不稳定。同时出发脉冲也不够强。
4.1.2 R6 电流反馈电阻太小,只有150欧,使得三极管电流反馈深度不够,使得三极管电流放大不稳定。
4.1.3D7、D8限位二极管,设计不科学,使得24伏的控制电源,36伏的反馈电压,有效控制电压只有不够1伏,从而造成总体放大倍数太高,造成本质上的不稳定。
4.1.4两个电位器没有最小值保护电阻,这就使得反馈调整太小时容易失控,一旦失控容易烧坏电位器与测速发电机还有主回路元件。
4.2改进技术:
4.2.1将C2,延时电容改为0.33微法,使用更大的充电电流远避三极管漏电流,使三极管工作在稳定区,保证本质上的稳定。
4.2.2将R6 电流反馈电阻改为560欧到910欧(需要根据调试情况多次试验,以与三极管及其他元件配合)加深电流反馈深度,使得三极管电流放大极为稳定。
4.2.3去掉D7、D8限位二极管,改为一个7.5伏1瓦稳压二极管,使得有效控制电压达到7.5伏,从而提高给定电源与反馈电压的有效利用率,降低总体放大倍数在10左右,形成本质上的稳定。
4.2.4在反馈电位器下面加150欧3瓦电阻,保证最小反馈量,并保证给定电压不会短路,在反馈电位器上面加一个150欧3瓦电阻,保证最大反馈量,并保证反馈电压不会短路,可以可靠的保护测速发电机的安全。

4.2.5将晶闸管改为10安1000伏。

参考文献:南京转差调速器厂说明书。
引用图纸:全国联合设计JD1A1调速器原理图。

网友A:
不错,就是没有图,还是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