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接地与电气接地应该分开吗?

楼主(2008-11-29):
仪表接地与电气接地应该分开吗?

网友A:
这要看是哪一类用电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是哪一类用电系统。

没明白楼上的意思

网友B(2009-02-18):
一般是需要分开的,像我们一般做好几个地,一个电器地,一个仪表地,一个PLC地,有的变频器干扰大,也需要单独做一个地,看你的实际情况了!

网友C:
为了避免干扰应该分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了避免干扰应该分开

网友E:
单独接地后,再从地中做等电位连接。

网友F:
为了避免干扰应该分开
一般是需要分开的,

楼主:
看来是需要分开接地啊

网友G:
应该分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