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个计算公式的疑惑

楼主(2008-11-29):
一个计算公式的疑惑
在电力行业标准“电力网电能损耗计算导则DL/T-686”中的2.3.6关于线路、变压器绕组等元件的电能损耗基本计算公式:△A=3I2RT/1000 (KWh)
其中:I-线路方均根电流
R-线路电阻
T-运行时间
本人觉得上述公式应该乘以功率因数,因为无功电流实际是不耗电能的。不知我的观点对不对

网友A:
无功电流通过电阻一样会产生损耗,上述公式正确,电阻元件功率因数为1,如果用超导材料就没有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功电流通过电阻一样会产生损耗,上述公式正确,电阻元件功率因数为1,如果用超导材料就没有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功电流通过电阻一样会产生损耗,上述公式正确,电阻元件功率因数为1,如果用超导材料就没有损耗。
因为是阻性负载的原因吗?

楼主:
还是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阻性负载的原因

网友C:
线路损耗是线路的电阻造成的,对电阻性负载如电炉丝等功率因数为1,因此计算线路损耗不计功率因数。

网友D(2009-03-30):
I-线路方均根电流。此电流值也就是有功功率值了,不必考虑功率因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