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T31C请教

楼主(2008-11-29):
欧姆龙触模屏NT631C是否可以与西门子200PLC相连?是不是要安装200的系统?那里有那种系统下载?通信线是怎样做的?

网友A:
和欧姆龙 三菱的可以 和西门子的不知道了

网友B:
都不是常用的东西,倒欧姆龙网站上去下载

网友C:
我搞过OMRON项目,NT631C是人机界面,

没见过与西门子相关的参数,据说我的判断:

与S7-200没法通讯;

网友D:
欧姆龙的NTST软件的PT设置有西门子的通讯协议,应该是可以的,最好打8008204535去问问。如果有,肯定是要重新刷新操作系统。

网友E:
呵呵;这个系列不支持SIEMENS的PLC;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