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600问题

楼主(2008-11-29):
abb600 11kw的电流传感器EL55P2用LA55-P代为何电流变大?怎么办?

网友A:
可以校正吗?

网友B:
变大多少?把穿心的线在外面导流应该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大多少?把穿心的线在外面导流应该能解决

楼主:
大一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