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传感器的好坏

楼主(2008-11-29):
怎样判断传感器的好坏
怎样判断称量传感器的好与坏啊!单纯从阻值是很难判断出来的 反馈吗?当传感器为加装砝码时或是负载时 一般反馈都是0MV 有没有办法判断好坏啊?

网友A:
第一步查电阻,信号电阻和激励电阻。第二步查空载时信号电压是否在有效范围内。第三步查加载重量时的信号电压是否在有效范围内。第四步查等重加载时信号变化是否相同。这样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B:
同意一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一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查电阻,信号电阻和激励电阻。第二步查空载时信号电压是否在有效范围内。第三步查加载重量时的信号电压是否在有效范围内。第四步查等重加载时信号变化是否相同。这样基本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