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植毛机用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8-11-29):
昨天见到一台牙刷植毛机,主拖动使用变频器,但是启动、停止信号使用的是同一个端子。拿说明书看了半天也没有明白。有没有哪位知道此控制的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A:
没信号就停,有信号就动 好多都这样

网友B:
这个简单呀,楼上说的不全对,有可能是相反。

网友B:
楼主要把变频器的型号说出来或接线图,这个就很好说了呀。

网友C(2009-01-06):
贴个图纸出来看看明白了

网友D:
没信号就停,有信号就动

 这个是典型的两线制的起停控制

网友E:
亏你看了半天说明书,唉,

网友F:
没见过植毛机,发个图看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