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助:菜鸟求助WINCC高手有关WINCC传数的问题

楼主(2008-11-29):
我用的是WINCC6.0,在画面上链接了3个PLC,现在我想通过WINCC把其中一个PLC上的DBD点传到另外一个PLC上,请问如何实现,请高手具体说明,小弟现在这谢过了!

楼主:
我是新手,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A:
如果数据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建议调用fc直接在plc之间传送;如果一定要通过wincc,在事件处理程序中用settagdword(“dbdA”,gettagdword(“dbdB”))就可以了吧;如果不需要操作员干预,直接放周期事件里。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吧,小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B:
月狂讲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