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触摸屏问题啊

楼主(2008-11-29):
想请问一下,三菱的F960人机里面,要做一个复态按钮怎么做啊?就是要显示ABCDE5种不同的状态,每一种状态对应PLC里面的一个软元件,

或都当字元件的数值为一个值时显示一种状态ABCDE中的一种

请教了.

网友A:
F960,这机子哪里来的,没看到过这型号

用字指示灯去做

楼主:
对:xjzlyg 关于

F960,这机子哪里来的,没看到过这型号

用字指示灯去做

内容的回复:不好意思,是我写错了,是A960

楼主:
TO:xjzlyg

非常谢谢你,我明白了.但我还有点问题没弄懂.能加我QQ吗?402011554

网友A:
A960在大陆也很难看到的,

现在A900的也快淘汰掉了,用GT1000的了

要是学习的话用新的型号吧

网友B:
呵呵;A960是有的;

F只有F920  F930  F940  F940W的;

楼主:
对:xjzlyg 关于

A960在大陆也很难看到的,

现在A900的也快淘汰掉了,用GT1000的了

要是学习的话用新的型号吧

内容的回复: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