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见过电动机运行中轴断的问题吗?

楼主(2008-11-29):
  我们单位的几台185千瓦的2级电动机,带动的是高压柱塞泵,已经出现过几次电动机的转子轴断的现象,断口面齐刷刷的,像是切割下来的一样,很是奇怪,怀疑外星人前来光临,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A:
我是5千瓦的会断,甚至有次是轴和转子之间转动.我的原因是原来是双电机驱动的.因为种种原因.该用一个电机驱动了.

网友B:
断在负荷侧轴承的前侧吗?

网友C:
我见过一台全新的绕线式电机,刚换上用了10分钟就把转子轴伸前端扭断了,仔细一看,原来此电机轴早就断了,后来被人用两根钢筋棍电焊机点上,当新的卖,有明显的电焊受热后的颜色变化,“重庆冶金电机厂”的产品。也不知道真的还是你假的?!

网友D:
因为种种原因.该用一个电机驱动了.

网友E:
我的电机也会出现你们说的断轴现象。

小电机,YS6324,180W。现象差不多。

网友F:
见过,18.5KW

网友G:
是角带传动吧?用几根什么型号的角带?

网友H:
转子上直接连得应该是编码器,我猜想你的可能是编码器的工作环境太恶劣,而你的编码器又达不到你要求的环境,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建议你用高端的编码器,这样就会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我们是专业做高端编码器的,如有一想可以和我们联系!

电话:51001751转801或直接致电:13122669969

网友I:
我见过进口200W的伺服电机断轴的,电机没烧!没想到这么小的电机,这么大的扭矩!

网友J(2009-02-09):
当电机轴端所承受的径向负载太大,就会造成电机轴在径向上有个变形(弯曲)。当电机旋转时,电机轴不断的在各个方向承受扭力而变形,最终导致电机轴齐刷刷的折断(在靠近轴承的地方折断)。具体原因,你的负载肯定不是通过联轴器联结到电机轴上的。

网友J:
当电机轴端所承受的径向负载太大,就会造成电机轴在径向上有个变形(弯曲)。当电机旋转时,电机轴不断的在各个方向承受扭力而变形,最终导致电机轴齐刷刷的折断(在靠近轴承的地方折断)。具体原因,你的负载肯定不是通过联轴器联结到电机轴上的。另外,我想这种现象和编码器的关系不大,就如克林顿和老王家的电灯炮上的苍蝇一样,没什么关系。

网友K:
遭遇过,47/67的双速电机!

网友L:
支持11楼,金属疲劳。

网友M(2009-05-01):
11楼说的对     外力的 原因

网友N:
金属疲劳和外力疲劳的原因。同丰金属软管厂也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断在负荷侧轴承的前侧吗?

见过,而且遇到好多次的,都是轴负荷端

网友P:
承受了过大的径向载荷

网友C:
电动机旋转工作,电机轴除了正常承受扭转力矩及其形成的剪切应力外,如果还承受径向负载,对轴形成垂直于轴回转中心线的弯矩作用,其组合受力后,电机轴总体受力状况会大大恶化,此组合应力性质上还是周期性的疲劳应力,因此有必要对径向负荷做限制。这2种作用最大值点,都是沿轴向在轴承前侧,所以断面出现在轴承前侧几率最大

网友C:
另外,我想这种现象和编码器的关系不大,就如克林顿和老王家的电灯炮上的苍蝇一样,没什么关系----楼主好像没提到编码器的关系问题啊!不是编码器断轴了,是电动机断轴。185千瓦的2极电动机,不太可能是伺服电机,拖动高压柱塞泵,也不太可能需要位置伺服控制。另外拜托不亦乐乎,别以为你姓李就老拿姓王的说事,就不怕老王家的人集体抗议你吗?

网友Q:
我可以帮你重新加工一根新轴,13162615949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关于另外,我想这种现象和编码器的关系不大,就如克林顿和老王家的电灯炮上的苍蝇一样,没什么关系----楼主好像没提到编码器的关系问题啊!不是编码器断轴了,是电动机断轴。185千瓦的2极电动机,不太可能是伺服电机,拖动高压柱塞泵,也不太可能需要位置控制。另外拜托网友J,别以为你姓李就老拿姓王的说事,就不怕老王家的人集体抗议你吗?

请看8楼。

网友J:
呵呵,咋这么幽默捏?

网友R:
185KW.....真没见过,承受了过大的径向载荷

网友S:
呵呵!其实是老熟人,不见外了!

网友T:
185KW的都段啊,我门的是25KW的用在破碎机上断皮带轮和前端盖处,不知有何建意

网友U(2009-05-31):
是不是本身电机轴材质问题

网友V:
浙江人的垃圾货就这样。我不知道车过多少回这样断的电机转子轴了。

得用压力机压下来,然后测绘,测绘后出图加工,然后在用压力机压回去。

网友W:
和装配有关系,使轴承受了多大的径向力

网友X:
一方面和电动机转子轴的质量有关系,另外还由于突然地惯力造成。

网友Y:
我们这里这种现象多的很呀!

网友Z:
有这个现象,主要是启动的时候断的

网友AA(2010-01-27):
我们的高压6KV马达轴头断裂,并引起与他相连的角带着火。恐怖啊。分析下来时负载侧轴承润滑油的问题(怀疑是前后加过美孚的两种油),轴承中的滚珠摩擦内外圈,高温引起火灾。

问下:高温部位的马达轴会产生什么塑化现象吗?事故调查这样说的。不知道是不是准确,高人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