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能用充电器代替??

楼主(2008-11-29):
  我单位一个给流量计仪表供电的24V开关电源烧了,为了应急,电工居然想到用给电动车充电器代替,这样能行得通吗?会给仪表带来什么危害呢?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也是开关电源,只要输出电压相同,功率足够就可代用。

网友B:
看是哪一种充电器。因为有的电动车充电器不是纯直流的。如果不是急需的话,最好不要试。

网友C:
临时用可以,但是对精密的仪器和设备最好不要用。

网友D:
只要电压一样,功率够大就可以噻。

网友E:
我只能说开关电源的滤波很好··而传统的变压器的电压相对不那么稳定···遇到重载时会产生脉动的···

网友F:
充电器输出的有可能是没有经过滤波的脉动直流电,对精密仪器不适合

网友G:
一般电动车充电器都是36伏的吧,如果是这样,建议不要用!你找一个7812自己做个算了!

网友G:
哦,刚才发错了,应该7824才对!

网友H:
传统的变压器的电压不稳定,滤波方面也不好,波形很差。流量计这种精密仪表接上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I:
建议不使用代替比较好,使用正规的比较有保障。

网友J:
现在 要 电源外面一买就是 了,又不是 很 难买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也是开关电源,只要输出电压相同,功率足够就可代用。

楼主:
把充电器接上后不能用,仪表都不亮,对了,充电器标明是2A的。一共带6个流量计仪表。

网友L:
只要输出电压稳定而有对口,应该可以吧!

网友K:
功率不考虑吗??????

网友M(2009-06-22):
对:雪童 关于

把充电器接上后不能用,仪表都不亮,对了,充电器标明是2A的。一共带6个流量计仪表。

内容的回复:有的开关电源输出无储能设置,电池与开关电源接触的瞬间产生大的电流,很可能电池与电
源刚接触,电源内部就保护了,当然电源就不能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N:
这样肯定不行,开关电源是提供稳定信号的,电动车充电器一般是36V或者4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