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块下载不了,为什么

楼主(2008-11-29):
    我是一个刚接触西门子plc的初学者,我现在在改一个铝箔轧机的程序,我把里面的符号地址改了,一些通讯地址改了,基本上没动什么,可是在下载调试的时候发现ob1和fc块都下载不了了,我用的是v5.4的软件,我真的搞不清那出了问题,心里很急,搞了好几天了,请那位师傅教我一下,我可以把程序发给您,请您帮我看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下载时,显示什么信息?说的具体一点啊

网友B:
十分感谢,我太急了,没太注意看提示,我再试一下,如再弄不出再请教您

网友C:
如需修改程序,必须先看懂程序,了解语法结构等

网友D:
具体怎么个下载不了呢,有没有相关提示,如果工具栏里的下载按钮是灰色的,可以按上图设置项目属性

网友E:
有没有秘码保护呀~~~重新在组态里面下载一次...

网友B:
下载按钮不是灰色的,组态是我自己编的,因为我的从站是ABB的DCS800,所以要先安装gsd文件,然后组态的,也就是站都是我自己编的,程序是照别人用过的程序改的,下载的时候ob1,FB,,DB,还有在库里面拿来用的,都下载到存储卡了,到了FC,就提示不能下载,程序里是ob1调用FC100,FC100调用FC101和FC102(程序其中的一部分),还有FM350-2记数的程序,4个DB通讯,如果各位谁同意的话,我可以把程序发给您,小弟确实能力有限,程序下载不了,什么也玩不起来,各位西门子高手帮帮我

网友B:
秘码保护是什么,我想应该不会有,我改的程序都是厂里的公共资源,不过厂里的局域网有加密软件,不会和这个有关吧

网友B:
千山独步您好,项目属性是STEP 7,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F:
硬件组态都正确吗?PLC是不是新的?存储卡的容量有多大?建议你先清空PLC内的程序然后再从OB1开始按顺序下载试试

网友C:
可能有些符号地址不合法

网友G:
可能和你厂里加密软件有关!

网友B:
大家好,我还是弄不出来,老提示不能复制FC100,我点跳过,FC101又不能复制,下面的FC块都这样。

在详细资料里,消息列表中写到:(D280)在S7-300CPU中编译错误。不能复制块FC100。

帮助中说指令或符号不合法

大家帮帮忙看看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H:
当程序中所用到的地址超过PLC型号支持的最大地址时,PLC编译程序认为非法而禁止下载。

以上

网友I:
看的还是很乱!.....................

网友J:
你看一下你的FC功能块吧!!可能那里面地址有点问题

网友K:
在停止模式下载,先下载硬件组态,后下载软件程序

网友L:
功能块有问题的话,应该是可以下载的,只是运行不起来,不知道对不?

应该还有其它的原因

网友B:
我查了一下手册,在313-2DP介绍里有这个

数据区及其保持特性
标志
数量,最大 256字节

保持性可调节 √;MB0至MB255

西门子中国网站上有这个,我估计是我的MD太大了,我都用到M500,估计是这问题,没笔记本啊,要是有笔记本就可以证实一下我的想法了,穷啊

网友M:
313是支持不到M500的

网友B:
十分感谢大家帮忙,有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