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定时开关

楼主(2008-11-29):
我需要对设备而被实现在自动模式像闹钟似的定时每天启动电机。需要用什么设备。那位推荐一下品牌型号。不用PLC。

网友A:
下回告诉你

网友B:
钟控开关,就是控制路灯的那种,可以编程设定,几十元。

网友C:
微电脑时控器!5.60元搞定!

网友D:
可以用上海“卓一”牌KG316T微电脑时空开关,价格在60元左右。

网友E:
微电脑时控器可以设置多个时间段的。可以精确到秒。几十块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