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蒸汽流量计量难题

楼主(2008-11-29):
我公司有一车间,内部有余热锅炉,还有一些用蒸汽的设备。现将车间蒸汽管与公司热电厂蒸汽管接通后,存在蒸汽计量问题。当车间余热锅炉产汽大于车间用汽时会向外供汽。反之则用电厂蒸汽。将两个量分别计量应怎样实施?

网友A(2009-01-15):
单向阀加孔板计量可行吗?不知道。要不就只能手动了。

网友B:
如果加正反向2个孔板和差压变送器应该行吧,只用一台流量计正反测量还没听过

网友C:
加两套流量装置,分别计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