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处的查找

楼主(2008-11-29):
谁能说出在实际应用中如何能快速查出控制电路中的短路处,我对此一直处于困惑中,无法进步,哪位高手能给我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

网友A:
把各路开关全部打下来,停电以后从主线路开始合上一开关用万用表测量一个一个往下查。每一次合一开关。

网友B:
把各路开关全部拉下来,然后开始一个一个地合开关,到哪个跳闸就是哪一路短路。

网友A:
二楼的大哥那样也许不安全啊!安全第一啊!建议啊!

网友C:
不知楼主说的是什么电路呀?

网友D:
控制电路中的故障是最麻烦的,你把控制电路的保险管去掉,把交流接触器或继电器线圈,左边或右边的线拆卸掉要是2根话,分开,用万用表来检查,把2根控制电源线分别查找,估计你是在换继电器的时候,接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