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对数控系统的疑惑?

楼主(2008-11-29):
    一直想知道,在数控设备上,工控机与PLC如何联合起来对设备进行控制?以三菱FX1N为例,PLC来控制一台数控送料机,在工控机上输入的数据如何传送给PLC?当数据更改时,又是如何实现的?工控机上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谢谢高手指点,其原理?先谢谢了!

网友A:
你讲的数控应该是广义上的数控吧。不知道你讲的工控机指的什么?看你的描述好像是人机界面,PLC和人机界面是可以通信的,简单的说,就是把人机界面的画面转化成PLC里的辅助继电器或寄存器,比如你需要送100CM长的材料,那只需要输入100CM这个长度,然后按下送料按钮时,这个按钮可能在PLC里对应M100,可能是M1.0(根据PLC种类的不同而改变),然后这个M100再通过一系列条件后输出给Y0(送料马达),这样马达就开始转了,等到送到100CM这个长度的时候,PLC内进行判断长度到达,那么马达停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当然要问具体步骤的话,三言两语也将不清楚,可以学习一下人机的相关知识,就清楚了。

楼主:
谢谢,那么有些设备不是用的人机界面,而是用的工控机,上述功能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A:
不知道你讲的工控机值的是什么?是运动控制卡还是PCbased数控系统还是DSP的专用系统?要看你的具体配置了,比如你的执行部件如变频器,伺服等是什么样的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