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 315-2dp的PLC坏了.能否用升级版本的替换?

楼主(2008-11-29):
我公司有一台西门子的PLC坏了.型号:6ES7 315-2AF01-0AB0

故障现象:启动时,"SF"灯会亮起,DP口与人机(E700)连接不上,人机上显示"COMM ERROR".由于没有编程线,所以无法看错误信息.

请教:

1,如果替换,可否选用2AF02或2AF03型的?需要更改些什么?如何更改?

2,如果修理,大概需要哪些东西?怎么测试是否修好?

3,如果买到新的同型号的PLC,是否需要编程线操作才能把MMC卡的程序导入PLC?

小弟菜鸟,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应该检查一下,SF报错,不一定就是CPU坏了啊,

如果你更换了型号,有可能会出现硬件不匹配的问题的,所以你还是需要 编程电缆 查看错误信息的

测试就很简单了啊,下个最简单的程序,看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不需要的,一样的CPU的话,你把卡插上就可以的,其实即使型号一样,也可能版本不一样的啊,所以啊,搞过编程电缆看看啊,很容易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试过了,把坏的这台的MMC卡插到另外的PLC里面可以用.把另外好的MMC卡插在此台就不能用.把另外好的PLC换过来就可以启动.所以基本可以确定是PLC有问题.

网友B:
我有一台全新的S7-300  315-2EG10-0AB0需要可以便宜出售13812126331 QQ494095965 www.jyxcgk.com.cn

网友C:
可以用,重新组态一下,程序重新下载一下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