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安装wincc flexible 的基础上如何安装wincc v6?

楼主(2008-11-29):
wincc flexible 2007和wincc v6冲突,即sql server 2000 for wincc 装不上,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先装wincc v6,然后再装wincc flexible 2007可以解决问题,不是有人这样做过没有?
有没有不用卸载wincc flexible 2007而装入wincc v6的方法?因为装wincc flexible 2007要很长时间.
看到有人解决wincc flexible 2005和wincc v6冲突的,是先卸载wincc flexible 的sql server 2000,然后装wincc v6,再修复安装wincc flexible 2005,不知道wincc flexible 2007能否这样做,有人这样做过吗?

网友A:
  请高手过来解答啊,还没有这样做过啊

网友B:
装过几次,在同一计算机装V6.0 SP3和2005(或SP1),好象没有先后次序的讲究.

网友B:
wincc flexible 2007和wincc v6冲突,是因为数据库冲突.根据多数网友的经验,都说同一计算机不能wincc flexible 2007和wincc v6

wincc flexible 2005和wincc v6使用不同的数据库,实际安装没有先后要求.,

网友C:
应该没有先后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有先后的限制。。

不要说应该,事实是现在装不了,上面只是网上一些人的做法,不知道是否他们真的那样做过.
希望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朋友告知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D:
wincc flexible 2007和wincc v6.2,安装时,先wincc flexible 2007后wincc v6.2,没有任何提示,直接安装完毕;先wincc v6.2后wincc flexible 2007,数据库有冲突,要求卸载sql2005。

Wincc6.0的没有安装过,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