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钮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8-11-29):
一个按钮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按一下按钮,正转,时间是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时间一到反转,再经过同样设定时间停转

网友A:
没问提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你好! 加装电动机保护器装置,可杜绝电机因过载,欠流,缺相,漏电,相不平衡等原因烧坏电动机,有效降低维修成本.我们免费提供样品试用,想进一步了解产品

请联系: 毛工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51192811或15800482285,

施耐得旗下电动机保护器专家 - EOCR上海总部. 谢谢!

网友C:
才大气粗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他是高手

网友D:
完全可以的,用双调时间继电器,正反的时间都可以调的

网友E:
同意4楼的意见,用双调时间继电器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F:
可以用正泰JSZ3R时间继电器

网友G:
谢谢3楼的肯定,我做一下试试。

网友G:
做是做出来了,又是不实用的家伙,用了3个中间继电器,同意4楼意见

网友H:
我觉得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和继电器能够做出来!!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触点可以使用呀.

网友I:
一个双调时间继电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应该没有问题

没有双调的话 得两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J:
请问一下双调时间继电器是如何工作呀?它和双延时时间继电器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
不是双调的时间继电器,是普通的那种花

网友K:
不可以,没有中间继电器

网友L:
这样子做倒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且没有啥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