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正确的接法问题

楼主(2008-11-29):
我平时使用的网线,接错了会导致网速变慢。不知道八芯哪个是主线那个是备用。请教一下正确的接法。比如棕、棕白--绿、绿白--兰、兰白--茶、茶白。 希望高手指点。1、2、3、4、5、6、7、8、那个点是主那个是备用。反正一对一的接法是错误的。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帮顶!

网友B:
12365478不知道对不

网友C:
B类,我们通常做的网线: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网友D:
理论上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反正无论怎样只要两端一样都行的

网友E:
对:netwell 关于

理论上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反正无论怎样只要两端一样都行的

内容的回复:同意楼上的,都是导线连接,没什么不同

网友F:
理论上只用4根线就可以,花线是接地防止干扰的

网友G:
反正无论怎样只要两端一样都行的

网友H:
白橙、橙、白绿、兰、白兰、绿、白棕、棕

通常是这样做法,  排列一定不能错, 短距离错了影响不大,长距离不行.

以前有遇到过一条长八十米网线,  其色别排列弄错,  用测试仪测出来1-8 都是按顺序通的  , 可就是怎么也上不了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白橙、橙、白绿、兰、白兰、绿、白棕、棕

通常是这样做法,  排列一定不能错, 短距离错了影响不大,长距离不行.

以前有遇到过一条长八十米网线,  其色别排列弄错,  用测试仪测出来1-8 都是按顺序通的  , 可就是怎么也上不了网...

很正确!很详细!

网友J:
12543678<--------->12543678

核心要求,12绞在一起,36绞在一起,这才能传得远,所以两头交换3/5就可以了,

我们以前一对一接,结果发现传不远,后来知道要两头交换3与5,就可传100米,

否则,只能传20米

网友K:
网线两头的插头一个方向放好后,看里面的线顺序一样就行。

网友L:
小事情,查一下不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