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8-11-29):
我有一台松下伺服驱动器,型号是MHDA153A,上电无显示,它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是8个脚的贴片集成块驱动场效应管,8个脚的贴片集成块型号我看不清楚,好象是5304什么的,请问具体型号是什么呢?还有,在 空载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都可以,但是一加负载各路电压都下降了,是那里有故障?谢谢。

网友A:
负载很有可能有短路,引起保护了。

网友B(2009-02-23):
fa5304 负载短路或者电源内阻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