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泵变频恒压供水

楼主(2008-11-29):
以前做的恒压供水系统,变频一拖四

控制电路部分

主电路部分

楼主:
有做过的交流下经验啊!学习下

网友A:
图看得不清楚啊,老兄,,,,,,,,

楼主:
不知道怎么搞的,上传到工控网就这样了,没办法啊

网友B:
很不错的图纸,不过电流互感器接在输出端检查的电流,因为有高次谐波显示会不太准确,再者,输出到电机用空开切换有安全隐患。

网友C:
输出到电机用空开切换有安全隐患。只要不是变频和工频的转换,就可以用这种断路器,如果现场控制箱离电控柜远,断路器应安装在现场控制箱内,并用手柄切换那种,以作检修时的安全保障

楼主:
对:枫风雨霖 关于输出到电机用空开切换有安全隐患。只要不是变频和工频的转换,就可以用这种断路器,如果现场控制箱离电控柜远,断路器应安装在现场控制箱内,并用手柄切换那种,以作检修时的安全保障 内容的回复:刚看到回复,用的就是负荷开关。图纸上有错,对不起啊!

楼主:
大家以前弄过的讨论下要注意的方面

网友D:
变频与工频切换的接触器最好加机械联锁,

网友E:
上海神源变频 www.syrunscom QQ 470804234
15168801548 结交新朋友 不忘老朋友 为中国节能环保事业贡献力量

网友F:
^_^,不错呀,很好了,没什么可以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