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CS7的MAC地址设置,求助?

楼主(2008-11-29):
PCS7组态仿真时,OS里的IEgeneral 的MAC地址与sation configuration editor里的MAC地址是一致的吧?

1,在AS里的CP443-1 的MAC地址是怎么设置?选默认的

2,实际应用站和操作站的就不用MAC地址,而是直接用IP地址?

网友A:
硬件配置的时候,AS站中的的MAC地址是实际AS站通讯处理器的物理地址

网友B:
物理地址选黙认的,实际应用时选择局域网的IP地址。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非常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件配置的时候,AS站中的的MAC地址是实际AS站通讯处理器的物理地址

恩  知道了